我改的环奇今天的跑船结果

楼主(2007-11-25):
今天把环奇船终于改好了,兴高采烈的去跑,跑了不到一分钟,结果。

桨直接断掉了,不知道是碰到鱼了,还是玩具浆根本承受不了无刷电机的功率,但愿没砍到鱼,要不然罪过呀

万向节磨损得也很厉害

顺便发点内部结构

星星125点条改造了水冷,效果不错,就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b2847 kv3900,这电机还是不错的

1700mah三洋镍镉电池,电动工具上用的,10节,怕电压高了。油门只敢开一半

船尾,自己用铝合金做的

我的两条船,底下的绿船用的是775电机,就是从来没把真正的能量发挥出来

本来想上点跑船照片,可是还没来得及照就断桨了,只好下次给兄弟们补上

网友A:
  建议换个万向节,不要用这种三段的,用两段的,最好能用上软轴,..桨换个模型桨..搭配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最好换软轴,,你现在的硬轴磨损较大!

网友:
这小船一定很暴力

网友:
楼主改的很棒啊!很到位,压水板也装上了,不错不错!

网友:
跟我以前装的那条配置好似啊。

网友:
我也正在改,不过我改的是双舵 没想到我的船后面是有弧度的。郁闷中

网友:
LZ改得很专业呀
125A电调

网友:
星星的电调的确浪费呀,呵呵

网友:
对了,LZ的船带电池后的总重量是多少?

网友(2008-01-19):
软轴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改的不错!我也有条玩具CAT船!想也后改了玩玩!!

网友:
速度可以上多少左右?我也有一条环奇,也想用无刷改,准备买B36!!!另外你的万向节和我用的一样,跑下来振动大,而且磨损相当大,你先改一下,有合适的传动,我也一起搞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万向节,不要用这种三段的,用两段的,最好能用上软轴,..桨换个模型桨..搭配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最好换软轴,,你现在的硬轴磨损较大!

我认为并不是这种传动方式不好,而是这种三段万向节的加工精度差,才磨损严重。这种传动只要两轴夹角很小(最好成直线),就磨损很小。我的紫光艇用了2只二节万向节,也是用无刷电机,经多次放航,未见明显磨损。

网友:
我也改过一条. 不过船型有些不一样. 改了速度还不错.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电机什么牌子的?多少钱?谢谢.

楼主(2008-09-20):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飞科b2847 3900kv,这个电机不贵,好像120来块钱

网友C:
我也改过环奇的船 用的和楼主一样的万向节 由于加工精度的问题 开电机后 轴都被震出来了
准备等寒假 后者明年暑假再把那船壳翻出来 弄个软轴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