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四桨翼头

楼主(2007-11-25):
这是我设计的,因为没有实物参考可能有很多不足,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我想过几天去数控铣一套试试!

网友A:
凡是有想法的人我都支持的咯....
为什么选择四桨,而不选三桨,五桨,能说说吗?

网友B:
独立式挥舞绞需要加阻尼,而且需要有摆振绞补偿,其次,没有了希拉翼,整个系统是静不稳定的,很难飞。
最后,不知道LZ下面的驱动机构如何设计,如果直接用十字盘驱动桨夹,则驱动力矩会很大,而且周期性变化,这对舵机的要求很高。

网友C:
嘿,LZ是设计给LAMAV3、V4专用的吧

网友D:
漂亮是漂亮,可是对于切削加工来讲结构不合理。中连可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