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50SE,装机时的问题,很是疑惑

楼主(2007-11-25):
新买的450SE,装机时候发现尾管水平翼固定座还是塑料的,比较疑惑,450SE上面的塑料件不是很多了啊,这个东西价格也并不贵,为什么还是用的塑料的?难道是考虑炸机时候为了保护尾撑?

另外,看到SE的侧板切割的不算很好啊,碳纤板的断面有些地方没有打磨到,特别是在主轴承座至前电池架这一段,感觉好像是活生生给掰断的啊,看着好像都分层了,很担心。突发奇想,加一道工艺,先用小刀把特别粗糙的刮掉,然后用502渗透进去,呵呵,加工以后看起来还真不错,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反正心里感受好一些,呵呵。把平尾垂尾也渗透了一遍,准备等没事时候把其他的都给做个渗透,呵呵。

这个450SE有黑色和银色两种,偶尔看到有模友说银色的不如黑色的结实。买的时候告诉商家要黑色的,回答说只有银色的,没想到发过来发现还是黑色的,呵呵。
刚才在亚拓网站上看到银色的是“SSG银色碳纤”,搜索了一下,发现飞行披萨上面说SSG是“表面電鍍玻纖,裡層依然是碳纖的版材,顏色有多種變化,是一種碳纖複材,有別於Pro板使用的是全碳纖材料。”

网友:
节约成本?还有那个塑料的固定座很容易碎的啊

楼主:
  中将是灌水灌出来的

网友:
先用502滴,然后用砂纸打磨。

网友:
反正我的是银色的,无所谓。炸烂了换ICE的侧版

网友:
用502处理效果还是可以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都是中将了,还这么菜鸟啊

  还有段距离呀

网友:
银色的是1K碳板,黑色的是3K碳板

网友:
请问楼上, 1K碳版和3K碳版有和区别?

楼主:
郁闷,我的机机里面带的是两个13T齿轮,肯定是搞错了。看亚拓网站上面明确写的是12T/13T齿轮,有个和我的机机一样的网友也说他的是12、13T两个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个大浆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问JJ多小米呢.在那買.及配置?

网友C:
1.银色的是镀银玻纤,玻纤说成碳纤,最恶心心商家这样骗用户.
2.那板是冲压出来的,不是切割的,区别就是加工成本降低几十倍,坠机可能损坏的机率增加N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达到会把这个摔坏的水平。

网友:
买了个飞越的换上了,还有那个十字盘定位座,都换成飞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个大浆糊

"不是吧,都是中将了,还这么菜鸟啊"

这个版主素质太差了吧,怎么可以攻击别人?

你不是也问了个更菜的问题吗?

为啥亚拓撞机撞不过固朗?

刚刚看济南雨中飞,亚拓腰折,固朗硬朗。不是亚拓的好吗,怎么撞不过固朗啊。晕

网友:
俺看银色里面夹的的确是碳材料,没有波纤
1K碳纤就是3层的复合材料
黑色的质量要比银色好

网友:
我的也是啊,不个换了个金属的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银色的是镀银玻纤,玻纤说成碳纤,最恶心心商家这样骗用户.
2.那板是冲压出来的,不是切割的,区别就是加工成本降低几十倍,坠机可能损坏的机率增加N倍.

呵呵, 首先银色的确实是碳纤,只不过是1K碳纤,镀银波纤这个词儿还真没听说过,您是想着说呢吧,而且商家也没有骗用户,1K碳纤也是碳纤,国外统称CF,中国人喜欢分一下而已, 其实具体强度的差别是有一点儿的,但是不大, 有人喜欢银色的好看而已,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3K的银色碳纤呢,呵呵。

其次,那个座是塑料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炸机时候保护其他的部件,这个设计在HIROBO上也看得到, 相反,有些对机体设计理解不深的厂家, 比如香港的某一家(我就不点名了,否则容易遭围攻,呵呵)才会自作聪明的把所有配件都作成金属的,以为自己是全金属了,你看看金属尾推的磨损,多少人提过了,还有金属十字盘导板,炸机时容易造成十字盘损坏, 这些设计不是是个人一拍脑袋就能设计的, 是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的, 直升机是有技术含量的,不是说抄个结构然后自作聪明的换几个零件就成的。

网友C:
用火烧过就知道了,其实用玻纤碳纤对用户来说无所谓,只要强度好就行,只是不喜欢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火烧过就知道了,其实用玻纤碳纤对用户来说无所谓,只要强度好就行,只是不喜欢乱说.

请问你烧过没有?如果没有怎么知道不是碳纤?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外表是银色玻纤,里面是黑色碳纤,我在切口处用万用表量过了,是导电的。

网友:
玻纤碳纤或钛金侧板都无所谓,强度刚度足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火烧过就知道了,其实用玻纤碳纤对用户来说无所谓,只要强度好就行,只是不喜欢乱说.

这个可不是无所谓的事情, 波纤是波纤,碳纤是碳纤, 现在亚托也出了波纤的版本,叫GF,人家可不叫CF,谁乱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首先银色的确实是碳纤,只不过是1K碳纤,镀银波纤这个词儿还真没听说过,您是想着说呢吧,而且商家也没有骗用户,1K碳纤也是碳纤,国外统称CF,中国人喜欢分一下而已, 其实具体强度的差别是有一点儿 ...

这个银色玻纤的解释是从飞行披萨上面摘下来的,你看里面的文字还是繁体的呢。

其实我感觉即使强度有差别,估计在一般使用不会有什么区别,银色的也出来好久了,也没有见到谁反映说不耐摔的。

尾撑我理解也应该是为了起到保护作用。不过手上有一个金属的,我现在也不玩3D,炸机也不是很严重,所以还是换上金属的吧,呵呵。

网友:
硬度上面来说,的确是黑色的要硬些,但是SE的结构注定了,即使用玻纤侧版都会感觉非常结实!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的尾撑都是上一边胶,机身后上胶,尾撑处不上胶,一炸后面就脱出,百炸不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尾撑都是上一边胶,机身后上胶,尾撑处不上胶,一炸后面就脱出,百炸不烂

你的尾撑是用的金属还是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尾撑都是上一边胶,机身后上胶,尾撑处不上胶,一炸后面就脱出,百炸不烂

期待图片。光文字理解比较困难。
我也想改成那样子。

网友:
我两个颜色的450SE都有,觉得没什么区别,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尾撑都是上一边胶,机身后上胶,尾撑处不上胶,一炸后面就脱出,百炸不烂

那不如拆掉算了,还可以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