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125_倒飞悬停练习 -- 硬地炸损失最小的一次Crash

楼主(2007-11-25):
周日室外练习,最后一块电,想练飞倒飞悬停,感觉手感还不错,就慢慢降低了高度,结果在最后翻过来的时候高度过低... 最后检查发现,只损失了大桨,主轴横轴都没事. (接地前一瞬间我就失望的拨下了熄火开关)
在此向高手请教: 1.炸机前一刻高度那么低了该用什么姿态翻正最好?(向后翻好象高度容易损失)
                              2.为什么这次在硬地上炸机损失怎么小?(上次在同一地方炸损失好大)

视频:

两只大桨均在根部断裂

平衡杆弯了点, 但```````主轴/横轴/尾管/大齿/侧板/舵机都没事

尾桨不知怎么磨平了一段

这边尾桨也是

网友A:
使木桨有关系啦.

网友B:
这个降落不错~~LZ和我用的一样的控,用的是原配的PPM接收吗?

网友:
很稳的啦,还很幸运~~~~
什么时候我有这JJ,什么时候我有这水平

网友C:
其实翻的时候保持负螺距不变,拉杆或者推杆到底,飞机自然可以不掉高度的翻过来。

多尝试几次就会找到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翻的时候保持负螺距不变,拉杆或者推杆到底,飞机自然可以不掉高度的翻过来。

多尝试几次就会找到规律的

好的,我接下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木桨有关系啦.

好多人都用木桨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降落不错~~LZ和我用的一样的控,用的是原配的PPM接收吗?

是的.

网友:
LZ飞多久了?

网友D:
  可怜的325PRO啊

终于看完了,帅呆王子说的手势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平衡翼配重直接影响到翻的幅度

另一方面,做任何不是很熟的动作之前,最好能在心里做好最多的改出方案,出现控制不住的感觉时,要及时使用备用方案救机

俺现在特别喜欢做低空和超低空翻,感觉相当的刺激,前提是你了解翻的半径控制能力,以及掉转补转的时间差,当然千万注意的是不要错舵,因为没有第2次时间给你补救的机会

网友C:
拉杆或者推杆到底,把飞机翻过来只是一个单独的布骤。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翻的好看就要强调手法了。

关于连续原点翻
可以在在翻的过程分几次反复的螺距打,就是正螺距--0螺距之间分几段行程搓油门,
因为高速旋转的旋翼有明显的陀螺效应,飞机会有瞬间凝固在空中的那种惰性。

每搓一次就把飞机的姿态修正一点,飞机在30度夹角垂直于地面瞬间是一个主要的修正机会
不行就在末端再修正一次

只用副翼 和只用方向舵为主修正都可以达到到原点翻的效果,2者一起同步上 更好

螺距的控制一定要很细腻否则高度太上下变化就不是原点啦,以前用小动力的电机很容易作到,现在电机功率上了,螺距曲线又设置的太陡,我也很少做的有那么顺手了。说到底还是不够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怜的325PRO啊

终于看完了,帅呆王子说的手势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平衡翼配重直接影响到翻的幅度

另一方面,做任何不是很熟的动作之前,最好能在心里做好最多的改出方案,出现控 ...

是哦,重锤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  改出方案确实准备得少了,之前是打算慢慢把高度升高再翻过来的,后来机体前冲事件突发,准备不足,咬牙翻了。。 不想摔机平时还是得多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杆或者推杆到底,把飞机翻过来只是一个单独的布骤。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翻的好看就要强调手法了。

关于连续原点翻
可以在在翻的过程分几次反复的螺距打,就是正螺距--0螺距之间分几段行程搓油门,
因 ...

搓油门我见过别人这么做的,好象容易保持转速一点。
副翼方向舵同时打,翻正,我很久前在模拟器上试过(我美国手),真机想翻,但那时桨切空气的声音好大,而且离自己一般较近,心跳狂加速。。在基本功不行的情况下还不敢乱试。。
3D螺距我就是按照你以前发的帖子上说的,将中间段的螺距曲线设陡一点,好变螺距时灵活一点,实际也确实灵活,但需要更多的练习~~

网友:
搓油门是什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