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怎么啦?

楼主(2007-11-25):
我有11。1V3块电池,2块2200,1块2400。冲满电后放了一个月没飞,现在电池的电压都正常,今天试飞开始时稍急推油门,电量显示器红灯闪烁(表示电压低)。飞机着落后又正常。测量电压为4。00V。是不是电池坏掉了?有什么方法修复?电池没有怀孕。请大家帮帮我,这3块电池可只有10个起落啊!谢谢了!

网友A:
有麻烦了

锂电池是不能充饱电存放的,最好在3.8-3.9v存放。你的锂电内阻大了。

网友:
内阻大了,别暴力飞行了

网友:
小电留充放10次,可能救的活哦
祝你好运

楼主:
非常感谢!放在平衡充上小电流充放可以吗?电流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

网友:
危险信号了

网友:
我的原电开3D也不怎么行了,已经百战杀场了,到现在还是铁板一块

网友:
我用了18650E电后,那些娇电2个多月没用过,我也担心象你LZ一样.另外我留存一批外观9.5成新的18650E电自用,我可以给你焊一组4S暴飞型电池组,你用过后保你以后不想用那娇电.

网友:
新电池最初十次充电时最好用小电流慢充(我用0.5A),飞行时最好别飞太长时间(我一般是飞4~5分钟),飞下来每片电剩余电压为3.8伏左右较合适,经过十个循环后电池将达最佳效果。另外,如长时间不飞,那电池千万不可充满,电压充到3.7~3.8伏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希望修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是不能充饱电存放的,最好在3.8-3.9v存放。你的锂电内阻大了。

那把电池充满放一个星期,算不算长时间存放,这样会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