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跟帅哥F1-V3.5到玉渊潭边凉快凉快

楼主(2007-11-25):
快冻冰了,抓住入冬最后的机会,今天和帅哥F1-V3.5到玉渊潭边耍耍破船,他的船比我的好,我的船要多破有多破,还是前一阵亮相的那个黄耗子,终于有时间玩一玩了,人穷,所以我急了眼了,20A新西达就上阵了。。。。2040碳纤壳无刷,
电机
电调都加了水冷,重新作了轴系和舵,休整了已经被烫变形的船壳,重新喷漆,终于上阵了 。他的船本身不错,不过看起来比较残破。我们两个的船都不是很完美,所以今天跑起来都有所保留。再次感谢对我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
sxysmeijie
,还有吴大哥,还有等等。。。。。谢谢。
跑前准备
水太脏了。。。。一下去就黑了,不知道水里都是什么玩艺。。。。
我走。。。。
我有一点不明白,我的小船用新西达20A电调带b2040的小无刷,电调和电机都作了水冷,油门开到1/3就不走了,是不是过载保护了,但是我做水冷了阿,为什么还保护呢,水冷工作很正常,回来摸电调也不热,是不是电流超了,也断电阿?我该用多大的才行啊?各位高手给个指点
帅哥F1V3.5的战船:人挺帅,船看着外观不咋地。。。
悠着。。。
小样你往哪里跑,终于逮着了。。。

网友A:
桨、电池多大啊?碳纤壳无刷怎么水冷

网友B:
你的电调低压保护了

网友C:
行呀,新送给你的遥控器挂绳用上了,难道没有人夸那条挂绳好看么。赶紧给你的“老鼠”做个托架,放地上划了怪可惜的。船不错,你要是找全浸桨,我这里倒有个把,尼龙的,用的时候说一声。

楼主:
5楼的朋友,我用的是氢电,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有必要换电调么?

网友D:
eco也是湖南船型呀 不过 建议你要作一下形象工程
船太不配你了

网友E:
原帖由
ljb820120
于 2007-11-26 18:14 发表
船太不配你了
同感,,虽然没看到正面,但想过去也是个帅哥啊呀

网友B:
问楼主你用的是SC型氢电或A型的氢电.使用无刷的电可省不了.
从你的情况来看你的氢电内阻过大.推油门起步时电机需要从电池
提取相当大的电流.内阻大的电池提供不了只有掉电压.祢补上述的
只有一种方法: 多加1~2节氢电. 以上分析是否正解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好像是,我的现在已经到8节电了,2/3a的,你说会不会是我设置的问题啊,如果默认设置是锂电,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网友H:
浆太大了。瞬间电流大。电调保护了

网友I:
俺也是被低压保护玩惨了,想在电池上并一个十万谬电容试试,不行就用更大的,一百万谬……

网友B:
锂电设置有7.4和11.1V.你设置在那个.8节2/3A电9.6V.刚好是7.4和11.1之间.如果默认是11.1V
你说会怎样.建议去搞组锂聚试一下就真相大白了.新的2/3A电用在2040还勉强.旧的就不敢恭维了
楼上的说的对.可并一个大水塘.音响都是这样搞的.照书看是可行的.我未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19楼的高手,你说我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斩时不想换锂电,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换电调也行啊,或者设置方面能解决的,换锂电钱就多了,2200mah11.1v20c的要200呢,充电器也不能买太次的阿,那得多少银子啊。17楼的高手,我的桨用的是原装的桨,能不能通过换电调等其他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据我所知一般的无刷电调都是吃肉兽.如果可通过设置解决问题今天就不会有那麽多人使锂电了
另选小螺矩直径的螺旋桨也不失是一种方案.但最终换来的只是低速行驶.可克服低压保护问题
装回有刷的使用2/3A电可解决上述问题

楼主:
所以没有办法了。。。不行只能上有刷了,有刷弄好了也不算慢的 谢谢chenshifu

网友:
不错的小老鼠嘿嘿

网友:
2040电机对于这船来说 功率明显不够, 电调应该是低压保护了, 电池设置有点问题设到NI-HM电池项.但估计到时候是之间烧电调~20A的电调跑小老鼠都不够用,电流一起来是瞬间烧

楼主:
fx你终于来了,我也正打算换电调呢,暂时就先用2040了,还凑合。我知道你有小船的动力组,不知道对于这个小老鼠合用么?不一定非要用锂电吧?

网友:
你说你的ECO还是小阳光?

网友:
引用 网友J: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你说你的ECO还是小阳光?

楼主:
fx兄,我说的是新阳光,我不打算换电池,换电调能解决就不换电池了

网友:
刘文宇有个50A的你问他要

楼主:
谢谢,请问换了电调能能解决这个断油的问题么?麻烦你了fx兄

网友:
还要看你的电池咯~~电调的电池项要 设置

网友:
你如果是新阳光的话应该是电调的设置问题:我在玩小闪电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设成锂电模式的话用氢电,一推油就很容易断电。设回氢电模式就没用问题了。

楼主:
谢谢老贾师傅提点,那我20A的电调是不是小了点?我有加水冷,跑的时候可以看到水从出水口喷出,冷却水量应该还行,您说我还换电调么?还是跑坏了再换?

网友:
我用好盈40A+2040-3200KV,7.4-2000 10C,跑的还凑合,只是电池过热,跑三圈歇两圈:loveliness:

楼主:
你用的锂电,那就不用说了,关键是ni的,操心了

楼主:
40楼天籁,我和f1v3.5两点到六里桥见,之后可能还要跑趟别的地方,到时候叫你,把手机号留下

楼主:
似乎是设置问题,刚才照着说明书设置了一下,在水盆里推杆,没断!窃喜, ,下午到到我家大水盆里再搂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