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DIY一个充电器

楼主(2007-11-25):
请教电池(单片)最好的充电电压、电流是多少。
我打算到电子市场找有没有这样的充电电板!

网友A:
真想自己做,
直接买市场上卖的那种:
4.2V 1A 的智能充电器,用三个再把它合并成一个3S ,就可以了!
效果不错的!就是慢点

网友:
 口头支持和声援!

网友:
好像大家都建议1C以下充电最保险,对电池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想自己做,
直接买市场上卖的那种:
4.2V 1A 的智能充电器,用三个再把它合并成一个3S ,就可以了!
效果不错的!就是慢点

有没有这样合适的充电器?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