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冰峰雷电450R35-F 使用了1个月后!~~~~

楼主(2007-11-25):
A.K.E冰峰雷电450R35-F 配13T  好盈40A 使用了1个月后
6片磁铁 3片磁力明显退磁 轴承前后换了 5套 轴换了1条
电机线圈完好,温度也很好 50-60度,
寿命是不是 短了点

网友:
你的电机底座内沿为什么像是被磨过后变白的呢?我的冰峰电机用了1年多轴承都没有换过,还是那么好用。

楼主:
那里是因为 外圈磨到了
发现后 自己磨了一下

网友:
没有这么短命吧?

楼主:
我也不知道它这么短命
我飞行水平不高呀!~《其他动作不会》
这个电机从新的回来一直在练习彩虹
用了大概有1个月吧,不太记得了
油门100 96 92 96 100
1天最少10个起落
算算也有300个起落
应该没这么差吧

网友:
轴明显被轴承内圈磨损了,可以上胶再放进去。

楼主:
现在电机已经坏了
慢慢推油可以飞 但是动力明显下降
只要急推油过半或是开3D就停电, 电机尖叫不转
换了中进角 勉强可以用但是电机很烫手,动力不足。
电调是好的 换过其他机子试了,也换过电调试过。
拆下来检查,磁片磁力严重下降。有一片差不多没磁力了。
电机出现状况前 从来没有过热过,每次飞下来都测的。

网友:
我也是这款电机 好盈30A,就飞了一次,电池不行了。。。。。

感觉lz的电机寿命也太短了。。。

网友:
现在的马达都差不多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转子怎么可能磨到底座呢?除非底部安装了不合适的轴承,使转子下沉了,于是和底座磨擦,看楼主的电机磨擦应该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会产生异常的高温从而使磁体退磁。我想楼主说电机退磁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有可能齿轮与大齿盘间隙过小?因大齿盘圆跳度不可能很好,所以可能在某个位置与齿轮的间隙过小甚至有压力,这样轴承受大的交变冲击力,一则易损坏轴承,继而可能使其它部件有摩擦,产生高热使磁钢过热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转子怎么可能磨到底座呢?除非底部安装了不合适的轴承,使转子下沉了,于是和底座磨擦,看楼主的电机磨擦应该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会产生异常的高温从而使磁体退磁。我想楼主说电机退磁是由于这个原因造 ...

是原来 转子轴变形后磨的
后来自己磨了一下
本来我也想过高温退磁
但是每次下来我都摸马达的 温度都很好
原来都是用表测的 习惯了大概的温度后就用手摸的大概了
用低进角温度都不高大概 60度
用中进角后温度才高,《使用中进角,是因为发达已经坏了,所以换个进角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可能齿轮与大齿盘间隙过小?因大齿盘圆跳度不可能很好,所以可能在某个位置与齿轮的间隙过小甚至有压力,这样轴承受大的交变冲击力,一则易损坏轴承,继而可能使其它部件有摩擦,产生高热使磁钢过热退磁。

这个问题可以排除,因为装电机我肯定要调到最合适的间隙,
肯定不会让齿轮有卡的现象,而且是整圈调。
装机我有个习惯,就是一定要让机子所以的传动部分达到最好的顺滑成度。
有一个地方不顺就会加大电机电调负荷电池也会消耗的快。

网友:
太耐操了商家还混个屁呀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了 可以用上3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电机不算便宜了吧

网友:
我也用450R35-F,请问轴承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现在电直的马达利润也算可以,其实不过几十块的东西被卖到几百,好的磁钢怎么也得100度才开始退磁吧。

网友(2008-01-09):
楼主的电机壳怎么会磨到前盖的呢?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