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怠速时有异响

楼主(2007-11-25):
OX50
发动机
,JR50机,在怠速时出现"咯、咯、咯。。。。“的异响,听起来就是发动机风罩附近发出来的,但加大油门就没有响了,拆下发动机检查过风罩和离合器,没有松动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磨擦的痕迹。装回去试车还是有异响,正郁闷中,不敢飞呀!请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也許是引擎內的軸承耗損
特別 , 如果飛行場地的沙塵大的話就耗損更快
您可以把引擎曲軸拆卸, 用手輕輕轉動一下大的那顆軸承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