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九通pcm接收壞了

楼主(2007-11-25):
我的接收是pcm,起初接上電池還可以控制到,幾秒後全部servo不會動.再關電後再開又是動了幾秒又不動........不知道那個部份壞了......請指較小弟

网友:
发射电池电量低???

楼主:
電量正常,剛差滿電都是一樣

网友:
检查晶体,接收机最容易坏的就是晶体。

楼主:
我有換過其他晶体....一樣失控........我又用過其他接收試晶体.....一樣正常.....其實我交代理寄回日本修理......修回來後情一樣....好似沒修過一樣

网友:
不可能,失控的只会是国产货,日本的东西绝对不会失控的!
虽然我用的是天地飞而且幸运地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換過其他晶体....一樣失控........我又用過其他接收試晶体.....一樣正常.....其實我交代理寄回日本修理......修回來後情一樣....好似沒修過一樣

?????

真的给你回 日本修理了???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真的寄回日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接收是pcm,起初接上電池還可以控制到,幾秒後全部servo不會動.再關電後再開又是動了幾秒又不動........不知道那個部份壞了......請指較小弟

有没有照片,听上去好像你是直接用电池给接收供电的,该不会是把线接错了吧

楼主:
甚麼問題都解決了..........是接收部份的穩壓管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換過其他晶体....一樣失控........我又用過其他接收試晶体.....一樣正常.....其實我交代理寄回日本修理......修回來後情一樣....好似沒修過一樣

这就是所谓的服务,结果呢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了。说是说保修,结果呢~~~还不如国产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