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个JB-1100 我充20C 3S 设 4。25V 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7-11-25):
问:那个JB-1100 我充20C 3S 设 4。25V 有没有问题?

问题见上 偶初入电门

反正我充 加拿大锂电 SET  4。25没有问题

近来新弄了 普通 20C 3S 锂电 2200MAH

那个充只有 4。15 4。25 4。35。。。

网友:
这样的垃圾充,我的早就100元低价处理了.

我冲下来,居然有50-70mv的误差,电流很小,风扇噪音很大,发热很大

楼主:
误差我倒没有认真量过 我没有好的万用表 但是好象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哦

就是风扇响 电流无所谓 我是用大电流串充再丢去平衡的。

网友A:
这样的充的确少见,居然连4.20都没有,估计设计者一时高烧时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差我倒没有认真量过 我没有好的万用表 但是好象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哦

就是风扇响 电流无所谓 我是用大电流串充再丢去平衡的。

赫赫,居然拿这种充电器去平衡。。。。。

你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电池再说吧。测量结果会让你会发现你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那高达50-70mv的压差,足以让你彻底抓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充的确少见,居然连4.20都没有,估计设计者一时高烧时的作品

是啊,我都不知道他那4.35的截止电压设计出来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赫赫,居然拿这种充电器去平衡。。。。。

你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电池再说吧。测量结果会让你会发现你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

那高达50-70mv的压差,足以让你彻底抓狂

这么可怕吗? 我今天试验一下

楼主:
中午测试了下 JB1100

基本全新 只用了1次的 12C 3S 电 2200MAH

充满  测量

4.153   4.171    4.167

有一颗电充满较快 另外两颗电时间基本相同

各位大虾 看看 误差算不算大?

网友:
好象电池停止充电后再测量,看不出充电器的精度,在充电状态下也不要超过4.2V,其实把电压调到4.18V,虽然容量少一点,也比搞大肚子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测试了下 JB1100
基本全新 只用了1次的 12C 3S 电 2200MAH
充满  测量
4.153   4.171    4.167
有一颗电充满较快 另外两颗电时间基本相同
各位大虾 看看 误差算不算大?

我的JB1100充4.15v,充完以后量:4.07v,4.13v,4.10v.....
有些时候充完了放上一个小时,再来测量电池,就变3.98v,4.02v,4.03v。简直晕死...
没办法,狠狠心,上DN G2了。JB1100拿来充LAMA电到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