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越长越好吗

楼主(2007-11-26):
新手问题
我想把接收机天线加长一倍,以加大接收距离
可行吗

网友:
哈哈哈哈哈,加长接收机天线有好处。

网友:
不用,有加感线圈,出厂就调整好了

网友:
虽然不懂原理,但好像不行吧。。

网友:
不是听说天线的长度是波长的1/4最好??
那接收机天线有加感线圈就变短了??那多少比较合适哦

网友:
别折腾了,有时间拿本无线电基础方面的书来看看!还有,自己学历不高,这时候很容易受误导啊,要注意!

网友:
绝对不成的,必须根据波长定义接收在线的长度的。

网友:
还是有很多热心人的,建议楼主恶补无线电知识,或者去火腿网站泡半年。
WWW.HELLOCQ.NET
www.hellocq.com
我的呼号:BG8GBQ

网友:
那我也加个问题.天线拉的时候是拉一条线好呢?还是折来折去好!有时候飞机小必须折来折去

网友:
天线的关键在于阻抗的匹配和增益

楼主:
看来好象不行

网友:
不能这么算的

网友:
简单的说,买回来天线多长就多长,别删别增,多长就多长,,我的3PM 27Mzh接收天线只有3Ocm长,一样部失控

网友:
天线要匹配的

网友:
用天线在尾管上饶几圈,比LZ那样做好.

网友:
要么就是波长,要么就1/4波长,效率最高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认为值得一试!   让事实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值得一试!   让事实说话!

不知者无畏

网友:
标准天线=光速/波长/4,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加了加感线圈,所以出厂多长就多长

网友:
过长过短都影响距离。18楼要恶补高中物理了

网友:
天线关键是要阻抗匹配。要增加通讯距离,我有其他的方法,不用改变任何硬件。

网友:
频率越高天线越短

网友B:
改成有线的 不就线越长越远吗

网友(2008-02-18):
你们说了那么多 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亲试一下,用理论推测谁都会,你们有没有具体的实践过,然后再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有线的 不就线越长越远吗

网友:
是的,最好顶着发射机,接受信号绝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