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5G电调烧了,该怎么修?

楼主(2007-11-26):
昨天把35G烧了,还冒出火花,有哪位大侠懂修的,麻烦指点下。不然就这样报废了挺可惜的。情况如图,就是右下角的那一块集成片烧了。

网友A:
简单的方法 就是 空载实验下 把不好的 COMS 管子拿掉 变成小功率的 或者再加几片修复

楼主:
需要更换什么型号的COMS管?我看35G上面好像有两种型号的COMS管。修手机的懂修吗?

网友B:
寄回原厂或者在坛子里找高人修吧。。。

网友C:
要低温焊接!

网友D:
这东东我烧了三个亚拓的电调了。都是直接丢掉换新的
没地方可以修

网友E:
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F:
买个同一型号的焊上去就OK了,很简单

网友F:
不过一般不会只烧一个,和它并联的那一个也会烧掉的

网友G:
原帖由
mnsky
于 2007-11-26 12:09 发表
没地方可以修
奢侈,我满天地在找好赢和亚托的尸体,下次有烧的甩给我,有偿并到付好吗?我喜欢试验

网友H:
朋友,我建议你不要修了
朋友,我建议你不要修了,只要原因是:这种电路板是4层板的,这样烧机,一般都是把内部的电路烧断了,一般是接不上的,

楼主:
唉,有什么电调不容易烧的,重新买一个算了

网友I:
有什么不能修的啊,只要电路板没有烧掉都可以修,如果有需要帮助就联系我.

网友D:
我都烧了4个电调了。3个电机都是亚拓了
还不一样丢家里。没地方修
我的是一个烧了。3个不是烧了。是放一晚上就不能用。怪事。启动不起来。通电后不会叫。怪事

网友J:
看照片上烧的是SI4304。这个管子可以买来的。也便宜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K:
换管子就行

网友L:
用修手机的 电烙铁就行了 元件在电子市场上有的 要自己仔细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