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控的插头怎么是这样的!

楼主(2007-11-26):
谁设计的!笨啊!自己动手改一下了!

网友:
呵呵,用原配的12v开关电源就可以玩了

楼主:
不方便呀!家里的枪控和板控的插头都是一样,就这个和它们不一样,所以我只好改它了!这叫“少数服从多数”!

网友A:
改的还不错啊!直接在里边接个全桥 就不分 正负 连交流都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的还不错啊!直接在里边接个全桥 就不分 正负 连交流都可以用了

指导一下?

网友:
交流没滤波不能用,会乱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导一下?

随便找本高2物理,里面有

网友:
一般小功率的电器为了防止误接电源,都是弄个小桥堆上去的。不过这个内负外正的接法还是值得研究的。反正我设计的东西都是用内正外负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改成插市电啊?不用5号电池咯?

网友:
插市电?????
插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