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

楼主(2007-11-26):
新手发问 关于4# 机
玩4#机的时候
电池
大概没电的时候 机机除了会慢慢下降以为还有什么状况~!!!
还有就是4#机能不能配木桨

网友A:
快没电时动力就不够了,所以飞不高了,锁尾也会变差点。
4#机可以配那种自带桨距的小电直木桨,不过,因为这种木桨距有点小,动力会小点。如果动力不够就得改无刷或上11。1V锂电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