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我的JB1100平衡充误差大不大?

楼主(2007-11-26):
中午测试了下 JB1100

基本全新 只用了1次的 12C 3S 电 2200MAH

设定4。15充满,充满  测量

4.153   4.171    4.167

有一颗电充满较快 另外两颗电时间基本相同

各位大虾 看看 误差算不算大?

论坛上有朋友说是垃圾充

明天有时间再SET 4。25充满 试看看

网友A:
以4.167V为中间值,上偏0.004V,下偏0.014V,最大0.018V。这个误差有点勉强啊!

网友:
不错了,如果每个都差不多这样,就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4.167V为中间值,上偏0.004V,下偏0.014V,最大0.018V。这个误差有点勉强啊!

冲电完成后电池电压要继续变化,这个现象冲电器在大电流冲电时难以控制,如果小电流冲电,则时间太长。

网友:
简直大的不能忍了 设定4。15,最大充到4。17,误差0。02了

网友B:
我上次用冲出来是4.10,4.12,4.16,吓得我赶快便宜卖掉。当然处理的时候不忘和下家说,很不准的,您一定要买也不拦着。还是有人受不了100元的低价诱惑,买走了。

这个充电器我损失60元

楼主:
其实我觉得没有不要在意那个误差

现在我主要是充 加拿大锂电 根本不怕 我平时一般是用2005 大电流串充的

如果需要平衡一下 就丢过 JB1100来平衡一下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

当然如果你用的电池比较娇 那就没有办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用冲出来是4.10,4.12,4.16,吓得我赶快便宜卖掉。当然处理的时候不忘和下家说,很不准的,您一定要买也不拦着。还是有人受不了100元的低价诱惑,买走了。

这个充电器我损失60元

你那台 误差大了点吧 哈哈  最大差了 0.06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