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皮带跑偏是用带槽导轮还是只留下轴承?

楼主(2007-11-26):
现在为了解决450SE皮带跑偏问题有两种方法:1、换带槽导轮。2、拆掉导轮外圈,直留轴承。到底那种方法更好?

网友:
第一种方法好

网友:
我个人觉得第一种方案比较好,可以100%防止再次出现问题,而且皮带的松紧度可以尽量调松,减少动力传输的损耗,但是比较麻烦,需要购买带槽压带轮。而第二种方案目前看效果也很不错,不过总有些担心,毕竟在飞行中如果故障复发就会有相当大的损失,好处是不需要专门购买

网友:
方法1,使用后没再跑偏过。

网友A:
450SE皮带跑偏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SE皮带跑偏会有什么问题?

卡死,然后或者皮带断掉机机打旋或者失去动力坠机

网友:
还好没出现卡死的现象

网友:
我的就出现过一次卡死-断掉,  才飞第2次啊!       有那位朋友知道哪里有(带槽导轮)卖吗?给个地址啊!谢谢!

网友B:
到冰大的淘宝店去看看,15元/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冰大的淘宝店去看看,15元/个

鱼兄小心
楼上的楼上找ICE会有最好的答复~~~

网友:
这个应该没关系,因为冰大的这个东西老鸟尽知只是新手不知道而已,共享信息嘛

网友A:
刚说了没卡过,今天就卡了,还好是停下来的时候卡死的.皮带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说了没卡过,今天就卡了,还好是停下来的时候卡死的.皮带没断

皮带没断也要仔细检查下看看齿拉伤了没有,如果有齿拉伤了飞起来尾巴会一抽一抽的

网友:
出现皮带跑偏有可能皮带过度磨损,需要更换。看来最可靠的是用带槽导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