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剑调整的好的朋友进-问题解决,低级错误

楼主(2007-11-26):
故障现象:
   机头总是向左转,控的微调到底,控的转向杆要打到底才能稳定!!!4合1调整后也效果不大,感觉这个4合1没有拉马的做的好,另充电器充好后,电池只能维持1分钟(第一次接稳压电源时极性反接过2秒钟,各位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各位帮我分析下。

今天:
      DN-G2到手,随机电池插上去一看,2串变1串啦,估计是上机时用力不当线头在电池部位断了,这个不知可以再焊上去吗,新买电池上机后,机机正常,和拉马的水平差不多,有个疑问,随机电池引出线是2根,新买的电池是3根,这个有啥区别啊?

网友:
很不对

你短路两秒还以为是充电呢!!早放电完了!

网友:
关机,看看能不能把舵机拔了重插!!
是开机后舵机没恢复还平衡状态

网友:
转向问题可以通过调整齿距和润滑内外轴的各个转动部件试试,我自己的小飞机这样处理后由你同样的情况改善为4合1的电位器调到11点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不转了,而且这样调好后电池的使用时间也变长小小。你的电池问题就比较难查,有可能是电池或者充电器损坏。

楼主:
sotrouble:

润滑内外轴倒是可以试一下的,调整齿距是怎么弄的,比如机尾向左转,应该调内还是外的齿距。

网友:
齿距不合适会让你的飞机阻力过大或者易扫齿,蓝箭的小飞机通常齿距太小且不太平衡,飞一会后你就可以摸到一边的电机发热比另一边利害,调整齿距的意义在于让两个马达的阻力均匀,不会有太明显的快慢桨。
具体的调整方法是通用的,你可以去查一下论坛的资料,或者到我PM你的网址上看看,那是我自己调整蓝箭小飞机齿距的一点心得。

网友:
关注中,等LZ解决问题了我再考虑买。

楼主:
今天试了下,基本是电池问题(出厂是好的,可能是接稳压电源时极性反了把电池弄坏了吧),偶然一次电足时,尾巴是很稳的,和拉马的差不多,11-26 说蓝剑4合1没有拉马的做的好是冤枉蓝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