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入

楼主(2007-11-26):
我安装了启迪的三通易龙,
连接电子设备后,打开遥控,电调发出滴滴的叫声,用遥控电机马达没反映,请问是哪里问题啊?

楼主:
而且发现拖机连杆短了,用老贴里的方法连不到,只好把拖机摇臂朝机尾,然而这样垂易只能向右边摆(重后向前)。启迪MM说从来没碰说连杆短的情况,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启迪的三通易龙,
连接电子设备后,打开遥控,电调发出滴滴的叫声,用遥控电机马达没反映,请问是哪里问题啊?

估计你的油门反了...你开最大油门插电的....所以保护了....

拨一下油门反向开关...再试下

楼主:
拨反向开关,马达有了反映。但是升降拖机没有反映啊

网友:
舵机信号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