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俺的亚拓450se尾巴有时会抖呢(已解决)

楼主(2007-11-26):
401+9257,65mg×3,原装电机电调,ff6,飞越降压线

网友:
把陀螺仪的敏感度调低一点

网友:
上下抖还是左右抖?

网友:
低速抖还是高速抖。估计螺距大了,调低点试下。

网友:
对,楼主把故障发生的时间,状态都说清楚,越详细越好,这样才能让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也许螺丝松了,也许皮带有点卡,也许感度太高.........

楼主:
是悬停时左右抖,而且是偶尔,不是一直抖,感觉不是感度的问题,已经很低了,而且是抖,不是追尾,上面有dd说是螺距,我觉得好像有可能,我的油门在悬停点附近特别灵,稍微动动,就上下串的感觉,不过螺距已经是-2,0,10了,看样还得检查下皮带

网友:
看楼主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皮带快要报销了, 趁早换, 免得摔机.

网友:
换皮带吧!

网友:
螺距不对,中点应该是5度左右,0度太小了.
看看陀螺的安装有没有问题,不要接触机身,会有干扰的.
扎带不要扎太紧.
检查主轴轴承,
尾驱动轴轴承.
尾轴轴承.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dd,听说原装皮带很垃圾,所以备了根飞越皮带,明天换上试试先

网友:
-2  0   10LZ都能飞.LZ喜欢马力全开??

网友:
我的皮带已经换了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到了同样的问题 现在正摸索调试中 感度60 螺距-2 0 5 7 9 油门是28% 51% 68%88% 100% 一般模式 油门在50%的时候尾巴左右摆 油门越大 抽的越厉害。

网友:
要点供参考:一是估计是左右抖,皮带稍紧一些,不要太紧,比说明书略紧,再调感度,高调,75左右或略高,二是看一下电机齿轮往下放一些,确认直线啮合,啮合不能太紧,加8g复印纸条t调整。。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调了下机机,把螺距悬停点调到了5-6度,又把油门悬停点调成了0(ff6),似乎好了些,发射机没电了,充好再试,得充两天整

网友:
干吗要充这么久?

网友:
转速可以调的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到了同样的问题 现在正摸索调试中 感度60 螺距-2 0 5 7 9 油门是28% 51% 68%88% 100% 一般模式 油门在50%的时候尾巴左右摆 油门越大 抽的越厉害。

第一点油门就有 28%  不怕咬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