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的问题谁能帮忙解释下?

楼主(2007-11-26):
为什么四通道共轴双桨直升机舵机与倾斜盘的传动位置在45度的位置啊?而不是和单将直升机一样在0度和90度的位置。(陀螺效应不是90度的吗)
谁知道的给解释一下啊!!!

楼主:
怎么没一个人回答啊?

网友A:
在我那架拆掉机壳和舵机才勉强升起的KA-50说明书上提到这个问题,原句不太通顺,我理解大意为:理论上安装位置应该是90度,但实际安装位置取决于试飞所测试的结果。

网友:
半个ccpm的原理 嘿嘿

网友:
陀螺滞后效应。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那架拆掉机壳和舵机才勉强升起的KA-50说明书上提到这个问题,原句不太通顺,我理解大意为:理论上安装位置应该是90度,但实际安装位置取决于试飞所测试的结果。

KA-50可不是这个斜盘结构

网友(2008-03-05):
回复 网友B:

LS所言很对,KA-50是水平移动斜盘,正像你在一篇贴子里所提到的调整很难,没有微调,调节舵臂不是过大就是过小,LAMA还可以调节连杆长短.根据观察,舵机是在所控方向的+45度位置控制斜盘接近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