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完电池鼓起来,凉了以后恢复

楼主(2007-11-26):
以前都没有的现象,好象是天气开始冷起来的时候开始的。
以前飞好后电池只有一点点热,但是后来开始电池飞完后就很烫,这样以后就一直这样了,而且每次飞完后电池肚子就鼓起来,但到凉了以后就恢复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的,这样正常么?是不是跟天气有关
现在我都已经减少每次飞的时间,以前是10分钟,现在是7分钟了,还是有这个现象

网友:
电池快不行了。

网友:
还没见过,大概是放电太猛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是过放了。

网友:
差不多了

楼主:
电池飞行时间从来没有超过10分钟,是2200MAH的安大电池,450V2上的,到后来我都之飞7分钟的

网友:
30次就不行了'好电池不好找.

网友:
锂电池真是很容易坏

网友:
很正常,热胀冷缩嘛

网友:
锂电在使用时确实要十分小心,首先要有一台好的平衡充(如maxpro x6、iMAX B6等),其次不要过充过放,最好是用小电流慢充,飞行时间在7~8分钟较合适,再其次是长时不飞时电池电压在每片3.70V左右储存且储存地方温度不能高(最好是冰箱的冷藏室)。

楼主:
我用的是MEGA860,充电器上应该没问题的。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电池坏了的话,会一直鼓着才对,为什么刚放完电是鼓的,冷了就恢复了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是因为内部浆液已经开始衰退了!
这样的电池已经没有多长的寿命了!
当心点用吧,最好把它改造成控的电池吧!

网友:
1内部浆液已经开始衰退了

2夏天电池20度你会觉得温的    冬天20度你会觉得有点烫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可是我是按照高手教我的飞行时间,从来没有超过过,充电器也是好的,怎么可能这样呢。要是这样下去费用我真的受不了了,本来都还算玩得顺利的,电池有出问题了

网友:
按电池标称电量的80%放电,只是是合格的电池一般用120回以上还应该有标称电量的80%以上,前提是不过充,不过放

楼主:
容量是2200MAH的,15C,飞450V2高手叫我每次不超过10分钟,从来没有过10分钟过

网友A:
最简单的解释:
如果没有过充,那么就是过电流放电 ,和过容量放电的伤害能力一样,可以让电池短命

实在怀疑LZ的电池,是否真得有标称的2200MAH,15C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解释:
如果没有过充,那么就是过电流放电 ,和过容量放电的伤害能力一样,可以让电池短命

实在怀疑LZ的电池,是否真得有标称的2200MAH,15C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解释:
如果没有过充,那么就是过电流放电 ,和过容量放电的伤害能力一样,可以让电池短命

实在怀疑LZ的电池,是否真得有标称的2200MAH,15C呃……

我只是飞航线啊,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的。要么就是我机机调得有问题,传动部件上阻力太大,马达太吃力,试电池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