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照片来了!

楼主(2007-11-26):
说好今天上照片的.相机坏了...只能手机来照.质量不行.大家将就点看看吧.
WING的头罩不是很喜欢.带上了安大的!

床上比较乱..LP无空收拾

近一点看看~

从上往下看

GL的GM730驼螺仪  看件不少WING的模友都在用这个东西

来个旋翼头!!!因为LP卖衣服的.在房间检查把毛毛都飞起来了.导致WING
的机子上也有不少.加上闪光灯微距下..变成这个样子了

再近点看看..精度----GOOD

尾旋翼组

再来一张~

炭纤侧板

总的来说.WING450是一架超值的机子.在同等级中找不到第二架.送的配件超多..连我这个炸机高手
恐怕也够用上一阵子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来第一个顶~

楼主:
这730已经闲置了一段时间了..这次把WING搞回来正好用上了..现在还差电机电调的三个香焦头未接上..和辉盛9G还在途中

网友:
我说咋的了,真漂亮啊,原来是换了头罩,建议WING老大赶紧把头罩换掉,

原来的太丑了,这么好的碳纤金属机被埋没了

楼主:
 是呀.WING的头罩实在不怎么样.建议从新设计..还好安大的头罩不贵38大洋一个:loveliness:

网友:
安大的头罩是没有钻孔的那种吧,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已经钻好的了..头罩的胶圈也已经装上..直接带上就OK了!

网友:
原配头罩确实。。。。不太满意~

网友:
不错!漂亮!我的也到货了!
旋翼头都装好的,不知道要不要拆开上螺丝胶?

网友:
LZ又换机了啊??羡慕啊

网友:
Wing的尾翼双推真的不错,我的亚拓也改成Wing的了

网友A:
LZ太强了,现在还在睡凉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太强了,现在还在睡凉席呀?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棉被放平垫好.非常暖和~:loveliness:

网友:
南方就是好啊

网友:
LZ和WING450的生活照

网友:
偷偷的问下LZ 你们那很热吗?还谁凉席!
我们这早换拉!!

楼主:
早几天我这里还是20多度的...今天冷了.剩下10多度..再过两天就个位数字了....我这广州.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