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B6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新买的B6发现第5组侦测的电压比实际高出0.13造成电池冲完后 电压分别是 4.16 4.17 4.19 4.16 4.07 4.20
请问各位前辈可以自己决绝吗? 还是得送厂家修?小弟我先谢谢啦....!
下面这张图的电池电压都是3.70的....

网友A:
B6不是可以自己调整截止电压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不是可以自己调整截止电压的嘛!

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啊

如果你不急着用的话 我可以帮你调 呵呵: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好了~ 我不急用 我还有台B5 谢谢帮我调一下  还有这个B6充电6S的只有2组能到4.2 别的都只能到4.17左右..
后悔啊 早知道咬咬牙买个亚托的了..

网友C:
电池是旧的叭,内阻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旧的叭,内阻不同了

电池是新的 不管冲什么电池 第5组电压都是只能到4.07   放电也是一样 第5组就是要第0.17

网友:
听说 是IMAX B6 的 出厂调平有问题
有个  什么GT POWER 的 出厂调的 比较精确  ,其实主要是 态度问题

网友:
没错,态度问题,归根到底是成本问题

网友:
这个可能是态度问题,你的第5组平衡电阻没有工作.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