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说一下镍-镉电池的充电电压.

楼主(2007-11-26):
刚刚代人买了一个恒龙大脚,配的是7.2V 1800MAH的镍镉
电池
,可是配的原厂
充电器
说明是7.2V 充电电流500MA,我一测充电器输出电压为13.8V,不知道会不会充坏电池?同时想问一下,7.2V的镍镉电池充满应该是多少伏?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换成锂锰电池,会好
很多

网友B:
建议用带负三角电压的充电机.一般NICD.NINH用这种方法充电效果很好. .
再一个可用温度检测.用手摸一下.象人发高烧时的手感就可以了

网友C:
7.2的电池充满了是8.4伏,你的充电器电压太高了,要看着充哦,电池有40°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输出电压高点没关系,只要充电截止电压不高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