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锂电池用了两次 大肚子了

楼主(2007-11-26):
前段时间在淘宝买了块 国X 锂
电池
,11.1V 2200MAH 15C 3S 用了两次 其中一块大肚子了 可能过放了,是不是所有的锂电池 过放了 都会大肚子啊?应该怎么办呢?请指教!

网友A:
呵呵,这么大啊
双胞胎啊
慰问lz
我的也大了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大家都在用什么牌子的啊?皮实一点的 别再没怎么操 就大肚子了

网友D:
只有控制在3.7V停飞......一但怀上就打不掉了

网友E:
大肚子只有过放了。正常锂电还是2200MAH是不会过放
你最好买一个电压显示。飞一会就测一下电压。。不懂密我QQ:149232
要是撑握不好飞行时间,买什么牌一样都会大肚子。呵

网友F:
一般充满后飞5分以内,一般不会大肚。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航模锂电池大肚子是最常见的现象,因为电池组没有充放电保护线路,品质好的锂电池主要是因为使用者不当,对电池造成过放或过充,质量差点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劣质电池 不用 放在那里一段时间自己就怀孕啦 怀孕的就报废啦 就算到"医院"医生也没办法!
我是在生产锂电池的工厂工作,对锂电池可以说相当了解.大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加QQ117982914 Q群:50794003 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I:
用锰锂,就是稍微重了点

网友J:
LZ你把她的肚子搞大了你要负责!

网友K:
楼主真厉害,才干两次就怀上了
华 牌的电池不错,操60多次了还不怀孕,我怀疑是不是不孕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肚子电池 电压0 电阻0.01  有时间拆开看看 戴上防护

网友N:
当心 蹦出小电池啊

网友O:
假如说你同时买了几组//在长时间用后发现其中有一组电池肚子大了//那也许是你操作时过放了//假如几组都大肚子了那就说明电池本身有问题//那就可以找卖家退款或者说换货//假如说你第一次买那个商家的电池那是个好商家的话就会给你换或者退款的/他会把电池退回厂家的////总之电池是个消耗品//还是长期在你熟悉而长期打交道的商家买比较好//那样的话放心一些//有什么问题也会及时给你处理的//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P:
很幸运,我遇到个好卖家 主动提出给我换电池 因为是自己过放的 怕给人家添麻烦,我也是个急性子 所以.. 自己改成2S了 大肚子那块放到外面,怕自燃啊 有时间解剖看看 到时候上图哈

网友Q:
现在还没有适合电直飞行的电池,一、价格贵;二、质量不适合电直飞行的需要

网友R:
 质量不好,价格应该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