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启迪的三通易龙出现问题,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7-11-26):
我安装起滴三通易龙,出现以下问题:
连杆短了,按上次的老贴里拖机摇臂朝前装不了,
拖机摇臂向后,勉强可以,但是通电后,出现不管向哪一边摇动摇杆,垂直尾易都只能向一边偏转,(也就是说飞机飞的话,只能向一边拐弯)。升降拖也是这个问题,只能向上.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舵机安装方向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也没看懂是啥意思。

网友:
舵机摇臂方向反了。。。。。

网友A:
舵机是这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这样装的:

这样装可以呀....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最好上图

网友:
 看不懂怎么回。看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先把舵盘拿下来,通电回中,再装上

网友:
路过,建议上图.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将拖机掉个头安装,连干就不短了

网友:
我装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有2个小小的问题~~~~

轮子的轮胎有2个
但是轮毂只有1个

机翼上面的压板也只有1个

不晓得他们装货的时候在干撒子

我囊个维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