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避震橡胶软硬度选择

楼主(2007-11-26):
决定直机性能的四大要素:
1  三角补偿角
2  贝尔希拉比率
3  修整率
4  避震橡胶软硬度
主要说说修整率、横轴避震橡胶软硬度的选择:
    修整率的主要功能在于直机整体的安定感的重要要素,其数值的大小影响着横轴避震橡胶软硬度的选择。修整率高的悬翼头就尽量选用较硬的避震橡胶,修整率低的悬翼头就尽量选用较软的避震橡胶。一般来说,F3C用直机的修整率大约是0.8~0.9左右,但专门3D飞行所设计的悬翼头修整率甚至可以达到1.2左右。修整率值过高、选择的避震橡胶过硬,容易产生机体摇晃的情况,会使直机的灵敏度更好而软橡胶适合像F3C直机,可以提供柔顺的动作,但是用来在3D飞行上就会有危险,过软的橡胶可能在剧烈动作时,主悬翼倾斜面积过大造成转速下降甚至砍到尾管的惨况发生,所以针对自己的飞行习惯来调整避震橡胶软硬度选择。
    使用碳纤主翼要将修整率、避震橡胶软硬度同时提升,充分发挥碳纤主翼重量轻、高硬度的特性,提高碳纤主翼的工作效率。相反的使用较重的FRP、ABS等主悬翼,修整率、避震橡胶软硬度就要降低,以免发生机体摇晃。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职业选手

网友:
看了半天,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不能怪LZ,只能怪自己知识水平低

网友:
看来是我水平太低了,看不懂~

网友:
  早就知道了,不过有几个特点,在飞行的时候遇到过了

网友:
问题在于这些减震胶不是很好买。

网友:
不就是O型圈吗

网友:
是O形圈,还有一个铝圈的问题,现在的O形圈基本都是在用一种,只能靠铝圈的厚度来改变了

网友A:
用厚铝圈会把O圈压紧,实现提高硬度的目的,适于3D剧烈飞行
用薄铝圈O圈会稍微松些,降低硬度适于初学和航线

LZ的理论解释了上述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厚铝圈会把O圈压紧,实现提高硬度的目的,适于3D剧烈飞行
用薄铝圈O圈会稍微松些,降低硬度适于初学和航线

LZ的理论解释了上述结论

学习拉

网友:
终于知道横轴垫圈的用处了,LZ应该去回我的帖子

网友:
现在的O型圈没法左右软硬,也只能用铝垫来调整了!

网友:
附厂件里带的铝圈都是适合3D飞行的,没有溥的

网友:
O圈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基本看不懂,只能很崇拜地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