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50SE不会装

楼主(2007-11-27):
谁能发个65MG安装后的清晰照片啊?我怎么装一个都安不上...郁闷死了...
另外沾了T43的螺丝如何拆下来,用机器配的内六角拧得滑丝了...螺丝丝文不动...狂郁闷!!!

楼主:
算了沙发自己做....
我的450SE是这次特价买的...发现和顶置贴中"TW鸟哥"的那个SE不太一样...完全按那贴的安装方法适用新版的450SE么...
这次有买450SE的朋友,帮忙贴下你们的舵机是如何安装的...先谢谢了...

网友A:
螺丝加热后应该可以拧下来。
舵机 正对机头 左舵机放上面 右舵机放下面。
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5imx.com/info/info-g/info-g1051106d.htm

楼主:
谢谢...要如何加热...我怕把机身也给烧坏了

楼主:
看了上面的贴,和鸟哥的不一样哦...一个是由内往外装...一个是由外往内装..不知道那个好一些

网友B:
找个防风火机,对准螺钉头喷。感觉稍微要冒烟的那种程度,就是螺丝胶软化挥发了

网友C: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飞机!那和我第一次买回的JJ一样装好JJ也差不多可以卖废铁了!
一基要会调机,要不你装好了也飞不起来!多花点时间在这里泡泡就会慢慢知道的!

网友D:
看看這個吧!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xtra=page%3D1

网友E:
亚拓配的内六角扳手建议大家不要用,精度不高,硬度太低,很容易把内六角屁股孔镗大

网友F:
不会装那送给我算了,我来装
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F:
飞直升机一定要学会修机、调机,我现在的飞行水平虽然很臭,但自认修机调机水平还可以,炸机后都是自已搞定的 ,这得益于经常学习和向高手请教。建议LZ多看看论坛上相关的贴子,有疑问或不懂的地方要多问,这样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网友G:
新机没有装配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啦...我决定慢慢装慢慢学...用两周把飞机装起来...有空就练模似器....

网友E:
原帖由
gd163
于 2007-11-27 11:42 发表
新机没有装配说明书?
E文的,专业词汇比较多,拿给八级英语水平的人翻译,译出来后涉及到专业用语部分狗屁不通

网友H:
 不会装就扔了算了

网友A:
英文的也无所谓 关键是配件型号有写的 包装袋上也有标贴的。相关的部件会分开几小袋然后装在一个大的袋子里。亚托这点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I:
拿来我免费帮你装

网友J:
450SE V2 中文版说明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673

网友K:
好好看这个贴:
http://www.shhfmodel.com/news_detail.asp?a_id=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