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入门雷鸟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1、选择那种6通道
遥控器
、分体式接收电子设备的雷鸟是第几代呢?
2、新手很容易炸机,应该准备那些备件呢?
另外如果没有任何电直的新手,选择雷鸟空机(只不带控)+6EX这样配置对新手难度很大吗?

网友A:
1 , 4代雷鸟 2 一般主马达散热片和练习架需要配 ,比较常遇到损坏的有 大桨 旋翼头 主旋翼轴承 (容易掉了) 尾马达 尾齿轮 平衡翼 尾架 平衡杆 脚架(可以先用胶布扎) 尾桨
选择雷鸟空机(只不带控)+6EX这样配置对新手难度很大吗?
这个是口袋米的问题 6EXHP可以调的东西更多,比原装控更好飞

楼主:
呵呵,先谢谢KT2002哈
看来要准备这么多的配件,有没有最容易损坏的呢?

网友:
尾马达是得多备点!! 还有旋翼头也易坏!大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