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请老鸟多帮忙

楼主(2007-11-27):
小弟准备上600N 预算不够的那种` 想用3001 请问用3001
发动机
和转速和螺距的配合不能超过多少 如果用3001的话 是上6伏还是4.8伏电? 还有就是多少个起落
舵机
会有虚位 我都只飞悬停和小航线 怕死舵摔了修不起 还有就我450上有个9257 不知当油门舵机如何 有老鸟用过没

网友A:
晕`````你又没有定速的`````````````````汗```````````是大浆转速 和 螺距配合哈`````````

网友B:
新手上个电动就好啦!

网友A:
电的不爽啊``````````450都有了 油的比较震撼啊

网友C:
3001应该是不够用,还是换好点儿的吧,否则一次炸机钱就都出来了。

网友A:
9255好贵哦`````````有没比3001还点的 645MG有人用过没````````

网友D:
3001应该是够用的!如果是飞悬停跟航线的话!

网友A:
请问大家 3001一般能承受的 一般螺距保持在多少`````

网友E:
我也是用3001飞悬停和航线的,没有问题

网友F:
廖强 我日哈 来这里闹 9204 不是可以用么

网友A:
``整油机灭````先把东西问清楚撒```不然摔一次多的钱都出去了``````9204也贵 啊````

网友G:
以及用3001 还不如用JR539呢 3001 力量太小了 我装过 突然大螺距推不动 539 是速度慢 不过便宜啊 55一个 飞航线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