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烧雷鸟混控改装

楼主(2007-11-27):
雷鸟四的混控大功率集成4422烧坏,是不是可以用场效应管代换,如果可以,可以获得更大的电流,电调更稳定,我拆开发现一共用了3片4422,主马达用了2片并连,尾马达用了1片,因为这两片是工作在大电流,高电压的状态,我认为比较容易损坏,有那位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给它加个小散热器,就没那么容易烧了,

楼主:
我正在研究当中,如果成功了我发图片上来大家共享。。

网友B:
可以,用3803改,只是太大个很难看。 4422,2片并连电流还小?lz没及时收油吧

楼主:
3803也是集成电路吗???

网友C(2008-02-01):
各位达人 请教一下, 如果我多并联几只4422呢? 例如尾马达2个,主马达4个 这样可以么? 给个建议什么的! 谢谢!

网友D:
我也解剖过,空间太小,散热片不好加,否则外壳装不上。其实正常飞行发热不大,主要是没有收油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