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exhp 和 2。4G 有啥区别

楼主(2007-11-27):
有啥区别 哪个更好点?
一个2。4G 一个72的 是不是就频率不同 控制范围呢?多少米有效

网友A:
2。4G 天线短,距离远!

网友B:
应该 没啥区别 传输方式有点变化 内容一样

网友C:
2.4G是2400兆赫,属微波,波长很短,所以天线可以做的很短,所以其抗干扰能力很强,几乎不被马达影响.在空矿地看的见的地方都能传到.72兆赫属短波,它的波长很长,传的比较远,但电路比较苯重.35,45,72的天线都很长,抗干扰能力差一些,会被马达,手机等干扰,这就是为什么飞机在空中会偶尔抖舵的原因.

网友D:
2。4G的控是带识别码的,同频不会干扰,就象手机都用同一个频率一样。

网友E:
如果79个人一齐使用,还是不行

网友F:
ls,为什么是79呢?
78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G:
6EX2.4G直机与固定翼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