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舵很难做吗?

楼主(2007-11-27):
结构这么简单,为什么卖的这么高呢?国内怎么没厂家做这个呢?

网友A:
用途和市场面很小.

网友B:
用处 小是原因

网友C:
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D:
 应该不难

网友:
因该不是很难的
里面的磁铁可以用耳机里的
哈哈就搞定

网友E:
有人开发,就有人用

网友F:
应该不难,不过用处不大,所以不受欢迎

网友G:
这东西用途不广,有多人用我看就很多人做了。

网友H(2008-09-15):
电磁舵
不难:
你只要花一个边长1厘米的小正方体,然后在上面的每个角上钉一个钉子,再用小电机里的漆包线缠就行了,你想缠几圈自己缠就行了,最后中间放一块小磁铁自己通上电做实验就行了!

网友I:
一般使用0.1的线把线圈绕到直径1厘米,电阻200欧就可以了。
电子市场就有买小磁钢的,也很便宜。
不过,加到一起后,重量都在1.5克以上了。用这个还不如用蓝箭的2.5克舵机,如果经过处理,去掉多余的底盖和线,重量多一点,性能好很多。

网友J:
在一种室内飞机上见到过

网友K(2008-10-31):
这东东好像没有电位器耶~

网友L:
这种我们厂曾经做过样品,但是成本比较高,不划算,后来没做了,小的遥控玩具车上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M:
不知道干什么的啊,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