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支架

楼主(2007-11-27):
大伙觉得亚拓斜盘支架有没有必要升级金属的,总感觉塑料不好看!

网友:
好象是老问题了.
金属的斜盘支架维修不方便,对于经常要炸的我,我觉得塑料的斜盘支架非常好用.一掰就可以取下整个旋翼头了.
如果用金属的斜盘支架,就经常要拆卸十字盘的长螺丝,时间长了,螺丝会滑牙的.
如果主轴摔太弯,金属的支架会令侧板损坏的.

网友:
斜盘支架用金属的不好,拆卸起来很麻烦。

网友:
我用飞越的金属件换了,滑到最下方可以方便取出的

网友:
不一定什么都是金属好的

网友:
斜盘的导轨?那个东西不能用金属的,磨损太厉害了,塑料有润滑的作用,而且这个东西不影响什么精度

网友:
真的是老问题了,还是塑料的好。

网友A:
另外金属的也比塑料的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金属的也比塑料的重不少.

多谢版主指教,看来还是不用换了!

网友:
还是原厂塑料的好。

网友:
见过台湾厂商到大陆来,说大陆就喜欢金属的,所以出的XX牌专为大陆发行的,都是XX全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