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XL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27):
关于430XL电机的问题?     新买回来的机机,接上电源试了试电机。推油门,电机的转速是慢慢的提上去。不是一下子能达到你想要的速度,我试别的电机也不是这样的,

请问你们的电机也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设置上的问题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电调没设置好

网友:
是的,电调设置了缓启动是慢慢提速的

网友A:
请用一般模式,不要用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一般模式,不要用直升机模式.

不用直机那就不能用CCPM了

网友:
刚开始以为什么地方卡住了,其实本来就这样,习惯了无所谓的

网友B:
电调只需要 油门通道的信号,和你控什么ccpm 没什么关系,爱咋混控都行。

电调也有设置。
电调设置里面有一个 启动方式, 普通模式就是 立即全速,还有就是 缓慢,超缓慢启动 达到全速需要1m  ,2m的时间。专门为电直的设置。  固定翼  桨都不大, 普通模式就可以了。

明白?

网友:
超柔启动~ 挺好的功能呀~

网友:
超柔启动非常适合新手使用,等手熟后再改成一般启动模式,启动要猛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只需要 油门通道的信号,和你控什么ccpm 没什么关系,爱咋混控都行。

电调也有设置。
电调设置里面有一个 启动方式, 普通模式就是 立即全速,还有就是 缓慢,超缓慢启动 达到全速需要1m  ,2m的时间。 ...

怎样才能设为普通模式,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一个启动健

网友:
电机缓慢启动是对的,没问题,这是直机的柔和启动方式,比较安全,也保护电机电调。

这个电调默认设置就是飞450SE最佳的设置,不需要修改了。想看看怎么设置的可以看亚拓网站的中文说明书: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rce-bl25x_1.htm

网友:
超柔和启动的观赏性高嘛!  我觉得这样才显得接近现实的真机。

网友:
超柔感觉会有点木

网友:
这是电调设定的问题,如何设置电调请详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