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g 450的皮带和亚拓450SE通用吗?

楼主(2007-11-27):
前几天朋友买了架Wing 450电动直升机送了些皮带,不知道和亚拓450SE通用不,如果能用我先到他那借条用下!!!
如果可以通用请有用过的朋友说说质量,一般能用几次起落,要是质量不好避免炸冤机!

网友:
通用,质量甚至比亚托原厂的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

网友:
亚托的皮带不怎么样,竟起毛

网友:
皮带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朋友买了架Wing 450电动直升机送了些皮带,不知道和亚拓450SE通用不,如果能用我先到他那借条用下!!!
如果可以通用请有用过的朋友说说质量,一般能用几次起落,要是质量不好避免炸冤机!

根据我的经验,皮带飞到200起落,即使没有断也一定要换,一条皮带10几块,如果空中断裂,损失的一般都超百元,其实玩模型和真机维修一样,到了一定的飞行小时,一些配件必须换掉

网友(2008-03-13):
我的带带就是从原厂里销出来的。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