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想装条电O,选什么电机好?

楼主(2007-11-27):
想装条电O,手头有2组3S 4400mah 18C的
电池
,可以串联成6S。,电调星星牌的,目前船壳打算用60几cm的,请问
电机
用什么型号的,是3660还是3674,KV值多少合适,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我用6S,KV2045,3660电机跑船暴了磁钢。厂方说是转速太高了,是不是应该选KV在1500这样的电机,就是选3660还是3674有些拿不定注意。相同的KV值3674的最大电流比3660的要大30A这样了。

网友A:
用3660的可以了
马达暴磁钢的情况我也有过,不过是在空转的情况下暴的,真是倒霉。 一般来讲是不容易暴的,怀疑是磁钢粘的不牢
你的电池放电可以达到70A左右, 用个2000KV的电机是合适的。 用3674的话有点功率过剩

网友B:
我是固定翼暴过磁钢
呵。船到没有用。飞高我想这样的品质电机。比较不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C:
你用 6s 锂电,在空转时电机转速过高,6*4.2*2045=51534 , 超过5W转了。通常无刷电机的安全转速在5W以下。不过你电机转子的品质可能也出了一点问题。
建议你用1500-1800 kv 左右的电机,如果是60cm的船,用3660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D:
 无刷质量不够好吧,,,,空载不要全油门的,,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下水后用2000kv的话,是很不错的配置的,提前是你的电池也要够好,桨配小一些,速度是不会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