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手的飞法!

楼主(2007-11-27):
请问这是算什么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算什么手?

应该是日本手

网友:
日本手的尾部反舵

网友A:
反尾巴啊,这个应该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没人指导,自己想出来的控法,习惯了都一样,我们是控制机头方向和摇杆同向,他是控制机尾的。记得以前好象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啥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尾巴啊,这个应该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没人指导,自己想出来的控法,习惯了都一样,我们是控制机头方向和摇杆同向,他是控制机尾的。记得以前好象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好好看看你自己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是反尾?
是打右机头往右吧?应该日本手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日本手和美国手都可能的

网友:
沒有反舵, 方向是對的
而 mode 1 , mode 2 左方都是尾舵 ,
所以不明白大大是問什麼

网友:
不要看尾推朝左或朝右,关健是机头的转向!这并不是反舵,是正确的方向。

网友:
好象没啥问题吧!

网友:
这是正确的舵向。
其实无所谓,他没有上尾旋翼,看个人习惯了,尾旋翼如果正着装就OK了。

网友:
光从这个通道看不出来,可能是Mode1 可能是Mode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錯..可能是日本手..也可能是美國手
因為這兩種手..都是左手控制尾舵..
樓主沒有告知螺距在哪隻手控制
所以以這各資訊來看這兩種都有可能

网友:
四种手都有可能。。。

网友:
LZ发这帖什么用意

网友:
mode3不可能

网友:
照片放反了吧

网友:
这就是标准日本手~看的是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