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07-11-27):
要是电池长期不用,存放电压在多少比较合适?
以11.1V为列,在11.1左右还是在满电12.5比较好?
发现有的电池可能有过充或过放后存放时间长了电压会底得很厉害,
如7.2V电池有两个约12天左右没用过,当时电压是7.4-7.8的,但是放了12天后电压只有5.5-6.0了,
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保存电池比较好?

以上问题有劳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控制单节在3.8-3.9,如果电压底了在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单节在3.8-3.9,如果电压底了在补电

网友B:
2楼说得对!要不就冻存!

网友:
3.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对!要不就冻存!

是冷藏吧?难道要和猪肉一起冷冻?

网友:
是冷藏,冻要冻坏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