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迈2208外转电机配浆问题

楼主(2007-11-27):
870KV,飞华迈小天使,原装6*4浆感觉拉力小了,想用APC 7*5的,ESC最大电流12A 不知道合适不
请大家帮忙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870KV上这么下的浆??1500KV上7.5的还查不多

网友A:
打错.........870KV上这么小的浆??1500KV上7.5的还查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错.........870KV上这么小的浆??1500KV上7.5的还查不多

那您建议多大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上1060还可以.....

网友C:
华迈2208外径是22mm 应该是7X5或8X4的桨

网友:
楼主电机KV太小,3S上10寸左右桨比较合适,但小天使这款滑翔机翼展只有1米左右,毕竟是滑翔机,不适合用过大的桨,建议用新西达2208KV1500,3S下用7X6桨飞起来比较舒服,我改过,呵呵.

网友:
换个电机吧,这个电机KV偏低了点,用1060飞KT3D还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迈2208外径是22mm 应该是7X5或8X4的桨

2208分KV的....KV1500的用75  84查不多   KV850的用75  84 动力上不去..转速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