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达 757-6016

楼主(2007-11-27):
刚订了下面这条船,大家帮我看看怎么改最简单.
新奇达 757-6016
最新款双体遥控快艇,配备了双450强力电机螺旋浆推动,驰骋于湖面,击起无数水花!该艇不但速度最快,让您体验在水面上行驶风驰电掣般的快感,而且做工精致,线条流畅,超酷造形的机身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家居工艺品。

遥控距离:100米左右
行驶方向:前进、左前进、右前进、停止
产品规格:80*22*17cm

产品配件

1)双体遥控快艇* 1
2)枪形遥控器 * 1

3)充电器 * 1
4)充电电池组 * 1
5)9v遥控器电池 * 1
6)备用螺旋桨 * 2

网友:
 嘩!好靚呀!幾多錢呀?我想買一部呀!

楼主:
我是在这里买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70dedab0d9fe.j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这里买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70dedab0d9fe.jhtml

 真係低買呀!價錢公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广告~?

 我估係挂!不過無問佢喎!

楼主:
大哥们,我是刚买了一个,想请大家给点改装建议,怎么说我买广告呀
我可是正经的模型玩家

网友:
先确定单驱还是双驱再说,单驱改好的例子多,双驱改好的例子少,而且花费不多更少

楼主:
想先试试双驱,如果不行再改单驱.
我准备先把自带的双450电机并在50A电调上,在加装舵系试一试.
这样不用动电机和轴系,应该比较简单.
但有几个问题
1:不知道50A电调能不能承受并联的2个450电机的电流
2:450电机能不能承受9.6V的电压
3:还有就是这个76CM的艇用2个450电机驱动,速度最高能上到多少

网友:
好似又是软壳,上到一定的速度就没办法啦!

网友:
白皮猪电机碳刷也就是承受大约二十安电流,你可以通过电池容量和行驶时间推算个大概
电压不是最重要的,一般都能提高一些(有些标12V的换个大桨就完蛋,有些甚至能玩到超过24V,主要看搭配),但电压高转速也高,就怕转速越高电流越大(负载大)或者转速太高散包,简单的办法是多烧几个电机
还有个土办法是看电机否高热,连续跑五六分钟后手模电机六七十度通常可以接受,再判断是否能提高电压
速度和螺距、转速、供电、桨位调整、姿势、水阻等等有关,高手说过:过程更重要哦

楼主:
今天买了软轴系,还是决定改单驱上B2857无刷动力.过2天就可以完工了.

楼主:
各位喜欢买玩具船改装的朋友们注意,这款新奇达 757-6016 是软壳的,根本没办法改装,请大家千万别买!
今天到货后拿出来一看,当场晕倒,壳子竟然是软的,不知道是那个白痴设计的.
没办法,只好换了款新奇达757-069,希望不要又是软的 .
害的我多花几十元快递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