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了解GWS舵机的朋友帮忙

楼主(2007-11-27):
手头有3个GWS Naro HP +F BB,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有架450S空机也闲着,还没给它买
舵机
,想装到S上加像真壳飞飞悬停算了,不知道应该按辉胜的方式装还是按65MG的方式装,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另外不知道这舵机一致性和质量怎样,如果不好就算了,以后装固定翼用了.

楼主:
现在手里没有照片,呵呵,450S还没开始装,要上450S照片还是舵机照片啊?

网友A:
这个舵机用在斜盘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一直在用,但不能摔,一摔就要扫齿轮.所以还是不要用为好.
安装方式和65MG差不多,能保证连杆垂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版大,同时问下这个舵机能用在锁尾上吗?

网友A:
不能用在锁尾,很容易损坏.

网友B:
没用过广营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