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3E平衡充怎么样才算充满,,,,,,,,,谢谢各位大大们

楼主(2007-11-27):
最近进一台3E充电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充满,,,,,,我的电池一般都是3S  11.1V的锂电,,,,,请各位大大们帮个帮,,,,,,

网友:
亮绿灯就充满了

网友:
有谁能做个3e的精度测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以前用的不是平衡充,所以不太懂,谢谢了哈!!!!!!!!!!!!!!!!!!111111

网友A:
我的3CX是绿灯亮后,要等10-20分种平衡下,最后出来的电池才平衡好

网友:
我用3e刚冲完就拔下来测电压是4.2 -4.18- 4.2,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先搞清楚是不是每个电池都是中间的电压底,还有绿灯刚亮要有10分种的平衡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CX是绿灯亮后,要等10-20分种平衡下,最后出来的电池才平衡好

我看过3cx的电路

就是个运算放大器作的电压比较器。

达到设定电压就翻转,可能反转后还有涓流充电。

但是由于没有采用单片机控制,所以不会自停。。。。。

1A的电流也偏小,充电时间较长。。。。

网友:
3E 冲 2200mhA电池要几个小时? 充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一个多小时,充电电流是1.5A

网友:
3E  压差大的电池无法应对  造成计算错误 截止电压漂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TERA TH-BC04A锂电充电器和3E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