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求助 直机450用

楼主(2007-11-27):
动力电池除了锂电  还有哪些电池能套用 性价比较高的?耐操的?
镍氢 镍铬 还是?  小弟菜忘大虾指点

网友:
别的都重了 现在锂电狠多呀

网友:
锂聚合物电池嫌贵的话,折中可考虑二手的锂锰电池做一般的飞行用,性价比较高

网友:
现在锂电还是有点贵哦
正常的用到它寿终正寝还好,要是操到半路就大肚子了才冤呢

网友:
emax电池满天飞啊

网友:
emax好吗?电池,头疼死了

网友:
目前国内做电池做的好的,有技术的,也就那么两三家!
做出来的电池质量都差不多.顶多也就在放电能力,循环次数等方面略有不同!
模友们在选择电池时,有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1:先说电池性能.
比如有些电池,放电能力是很好,但是换来的是循环次数的减少,放电时间的缩短.
因为在越高的倍率下放电,能否放出接近标称容量的这个问题,是高倍率电池生产上的一个技术瓶颈.
再高的倍率,放不出标称的容量,那么你的飞行时间就大大缩短.而且由于倍率高,内阻低,造成自放电比较严重.
那么无形中就缩短了使用寿命!
所以模友们在选择电池时,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最适合你飞机的电池,那是最重要的.不必盲目的追求高倍率.
2:再说品牌!
目前模型电池这个圈子,很少有电芯厂家自己打品牌在做模型电池.可以说基本没有.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几个品牌,DN ,鸿飞,STARMAX 等,都是让别人代工制造的.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比比皆是.
所以大家不用克意的追求,这个品牌的电池是否自己生产的电芯.就算真的是自己生产的电芯,也不见得质量,性能等方面就比
不是自己生产电芯的电池好到哪里去!
所以选电池,就有必要去选择一些,使用人多的,大家一致反应都不错的.再根据自身的条件,在价格,性能,寿命等方面.
选择一个平衡点,一个最适合你的电池. 这样,能让你的付出得到等量的回报.

个人的陋见,希望能对那些对选购电池很茫然的模友有个参考.
谢谢!!

网友:
哈哈  在你想一次多买几个电池的时候一定要买有口碑的电池

如果你想拿你自己的钱 当小白  就找不知名的厂家

搞不好能 发现新大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