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guard25

楼主(2007-11-27):
请教个问题:好盈guard25的电调,无论把控油门达到最高还是最低然后上电,都是正常提示“123”,没法设定选项……我飞的是小神蜓36号,原装控,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你设置油门行程了么?

网友A:
这不关油门行程的事

LZ请关闭发射机,直接接上电,情况依旧,不相信马上试试……

最可能的原因是接收机不工作,或没有收到油门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关油门行程的事

LZ请关闭发射机,直接接上电,情况依旧,不相信马上试试……

最可能的原因是接收机不工作,或没有收到油门信号

您好,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些模友遇到过,原因是 36# 的控造成的,因为 36# 的控在刚通电源的时候,如果检测到油门在最高点,是不认的,自动输出最低点,但是电调在一上电的时候,如果没有检测到油门在最高点,是进不了油门行程及编程设定的,如果是先检测到最低点,再检测到最高点,则会启动马达了。
解决办法是要让 36# 的接收比电调先供电,然后将油门打到最高,然后再给电调供电,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给 36# 的接收先供电,需要将电调的 BEC 输出断开,以免两路 BEC输出烧坏电调及接收机。
如果只是设定参数,也可以用别的控来设或用设定卡。

网友:
原来36#的控还有这种问题啊,奇怪哦……我的控一直都很正常的,难道是个案问题吗

操作步骤,先开控,油门最低,然后电调直接上电,听到123的同时立刻把油门推最大,等待一会儿听到嘟嘟两声,然后是56712,进入编程设置……

设置油门行程则是听到嘟嘟两声时,把油门拉到最低,接着听到嘟一声,然后就开始唱歌,可以启动电机了……:loveliness:

楼主:
谢谢阿,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