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4vf 怎么飞G3.5?

楼主(2007-11-27):
请教 ,T4vf 能不能飞G3.5?我有一套G2的软件,和T4VF的教练线.请问能不能飞G3.5。如果可以怎么安装?还有一个问题,我是连的是USB的接口,能不能改成音频的连接线?同样,安装怎么实现?跪求。

网友:
勤快一点在坛子中找找就不用跪了。
我最怕有人下跪。

楼主:
坛子都翻过了,还是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怎么就没人指点一下呢?

网友A:
我就用T4VF玩G3的, 我用音频线玩,有USB接口当然用USB啦,没什么解决不解决的方法,自己喜欢用什么玩就用什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T4VF玩G3的, 我用音频线玩,有USB接口当然用USB啦,没什么解决不解决的方法,自己喜欢用什么玩就用什么玩

我的一朋友已经帮我用音频线搞定。USB我就不会弄了,你能详细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
我没用过USB  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