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玩油机. 可以用50A电调+1800mah 9.6V镍氢电池代 ...
请教下, 玩油机. 可以用50A电调+1800mah 9.6V镍氢电池代替接收机的4.8V的电源吗?

楼主(2007-11-27):
之前我有个50A无刷电调+1800mah9.6V镍氢
电池
玩电动飞机的
现在改玩油机,但发现接收机没了电源.
所以想将50A无刷电调+1800mah9.6V镍氢电池 当做接收机电源,插在第6通道,我的接收机是R146IP,不知道行吗?
谢谢!!

网友A:
9.6电压太高了,只要4个电池就行了。

楼主:
回2楼,但我有50A电调去降压,去保护接收机啊,请问行吗??

网友A:
那样是可以的,但是要电调就多于了,你直接用4个电池不就行了吗

楼主:
呵呵,这样就行了,不用破费去买电池夹,还有接收线了

网友B:
直接用电池 就可以了 50A 电调出了 能买若干个接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