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己改坦克,不知道如何选电调。

楼主(2007-11-27):
看到坛子上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95&highlight=%2Btiger%2B),有了自己改装的冲动。
和这个帖子的作者探讨了一下,他说一定要买单片机控制的电调,因为他开始买的用电位器控制,中位点经常跑,车子也自动跑。

在淘宝上看到一个很便宜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2-6ded79a2e3539b8e2b27820dd6c4e85f.jhtml
也是单片机控制,比西安孵化的便宜很多(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1-81d925e60624ab7497b07a2f146f46f3.jhtml

请高手给参考一下便宜的有什么不同的?能不能买?

网友A:
电子调速器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否则就叫机械调速器了,关于电调,只要记住便宜没好货就够了!另外,不要买成无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调速器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否则就叫机械调速器了,关于电调,只要记住便宜没好货就够了!另外,不要买成无刷的了。

有用分离元件做的电调呀。还有,我玩模型的原则是只买的,不买贵的。。。

网友B:
我有可专业坦克控制电调。请看视频: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6455774b58a0d228619929f416c31ee.jhtml

网友C:
楼主 改坦克的话 不要买ESKY出的40A的双向 电调 后退会卡一下的 我就买错了这个后悔死了。
带刹车的也不能买。 试过就知道了
我的坦克。 还没改完。买了那倒霉的ESKY 电调  后退效果不怎么好。 我用了9X的混控才稍微改善了点问题
本来想上锂电 后来觉得 不需要那么大的速度 而且 正好有几组 电池 就用并接上了。 电池容量7000MAH 呵呵
玩个1小时左右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可专业坦克控制电调。请看视频: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6455774b58a0d228619929f416c31ee.jhtml

http://tv.mofile.com/cn/xplayer.swf?v=C7X4KN7M&p=http://cache ...

你这东西一点都没技术含量 还卖这么贵。 不就是两个电调 连在一起吗

网友:
炮塔 转向 和升高。 用2个舵机改下。 里面的电路就是一个小型的有刷 双向电调。
不然买 4个电调 简直浪费钱。 要知道 舵机才25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改坦克的话 不要买ESKY出的40A的双向 电调 后退会卡一下的 我就买错了这个后悔死了。
带刹车的也不能买。 试过就知道了
我的坦克。 还没改完。买了那倒霉的ESKY 电调  后退效果不怎么好。 我用了9X的混 ...

 ESKY出的40A的双向:是不是带刹车所以会卡?
带刹车的也不能买:带刹车的可以设置取消刹车的吧?

看清您的接线图,能专门拍一下吗?多谢。

网友(2008-07-29):
遥控一般选几通道的?

网友:
希望有懂的朋友能解答一下,小弟新人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