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可能吗?

楼主(2007-11-27):
在《航空模型》上看到的广告:这么小的电机,居然有2000W,接近3马力啊,可能吗?岂不是用它来带动一辆自行车还跑得飞快!

还有这种电池,说得这么好,怎么没看到大家用?
不好意思,手机拍的,不清晰。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因为什么也没看见.

网友:
请楼主重新用相机拍摄,照片太朦胧了简直就象是隔着窗户纸。

网友:
看得我头晕目眩。。。。。。

网友:
看不到电机有多大·但2000W··不算什么

网友:
看得我都眼花目眩的

网友:
楼主极可能是隐藏在魔友中间的眼镜批发商!

楼主:
我手机只有30万像数,没有办法啊,电机说的是额定电流50A,峰值电流70A,2000W啊  而且就是一般的模型无刷电机那么大,总感觉不可思议。下面的电池说的是磷酸铁锂电池,3.3V,锂电的革命,40A持续放电,70A峰值,过充、撞击、挤压、刺穿都不会爆炸。说起来这么好,为什么没有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只有30万像数,没有办法啊,电机说的是额定电流50A,峰值电流70A,2000W啊  而且就是一般的模型无刷电机那么大,总感觉不可思议。下面的电池说的是磷酸铁锂电池,3.3V,锂电的革命,40A持续放 ...

这里禁止广告贴,很多好的信息到不了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340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绝对不是广告,你想多了,我是在学校图书馆的杂志上看到的,我是不懂问大家,如果是广告,我肯定会把厂家说出来,而且照片也不会这么模糊。

我不是说这是广告,我是说为什么这里有些信息没有,是由于这里缺乏好的广告,特别是一些新产品的广告,也就可能了缺少非常重要的信息。

网友:
相片模糊主要是没有用微焦功能,对焦不准,再试试LZ

网友:
50A就吓住你了。。
33V(3.3*10) 90A呢?接近3000W,呵呵,他能干什么?用来把一个5kg的飞机,用每秒3米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这个是140级别的F3A的电动电机的。。
电动自行车要的不是跑的快,是要续航时间长

网友:
这很正常  你放到自行车上扭距超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这是广告,我是说为什么这里有些信息没有,是由于这里缺乏好的广告,特别是一些新产品的广告,也就可能了缺少非常重要的信息。

不好意思,误会了。